新手求长轴如何加工

楼主(2012-10-17):
长1150mm直径30mm材质Q345.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车吗?

网友:
加中心架或跟刀架吧,也没别的方法

网友(点评):
还要从吃刀量上考虑一下。

网友:
直线度 圆跳动 外圆公差都没标就说是细长轴  你这么写和1150长30直径棒料有区别吗      若是直线度和外圆都有要求确实不怎么好工  因为345刚性差    参考细长轴的加工方法     使用跟刀架  注意冷却注意及切削力的影响刀具很关键  转速不宜过高否则离心力会把轴甩弯震动    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根据自己经验说说  其实这东西关键还得自己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