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梁的强度校核

楼主(2012-10-17):
两个远端孔上有卸夹,吊装50T的东西,上端孔接吊绳,中间厚7mm的是槽钢做的补强.请问这个吊具梁的抗弯强度校核怎么做.抗弯截面系数应该怎么算,谢谢

网友A:
用仿真做,以中间吊孔位置为固定点,两端最远距离施加25T力,假设只有两个相距最远的孔穿钢丝绳。三维造型按图尺寸来。求解目标为重力方向的最大位移,综合应力,剪力。
用计算做,偷懒的算复杂截面的截面矩,机械CAD自带的封闭曲面截面矩算法,给出施力方向直接给结果的。手算的话就翻翻材料力学背后的常用截面惯性矩的算法(俺已经忘了积分的算法。。。)。工作状态还是两个钢丝穿过相距最远的两个孔起吊50T的重物。取的受力模型是把这个结构倒过来,当作两端简支中间受压的简支梁算法。这个时候注意算惯性矩时力的方向。两端简支中间受压和吊臂梁的受力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相向,一个是相背。
以上纯属个人浅见,半桶水乱晃的水平,勉强算是抛砖引玉吧。还望过路高手指点。

网友:
见简支持钢梁计算

网友B:
确定形心位置,算一下钢板的惯性矩,查型钢表得槽钢的惯性矩,再用平行移轴公式算得总的惯性矩,再得抗弯截面系数,受力模型应该就是2楼大侠说的那样,两边简支,中间受力,如果用另一种两头有吊索的吊梁的话,中间的梁就只受压力了,受力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做,以中间吊孔位置为固定点,两端最远距离施加25T力,假设只有两个相距最远的孔穿钢丝绳。三维造型按 ...

本来是用UG做的结构分析,估计是盗版的缘故,最后结果出不来,还是手工算的,大虾指点受益颇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形心位置,算一下钢板的惯性矩,查型钢表得槽钢的惯性矩,再用平行移轴公式算得总的惯性矩,再得抗弯截 ...

嗯,跟着一步步坐下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