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工艺

楼主(2012-10-17):
  螺纹连接方式的检测有哪些?(就是确定达到或符合要求)

网友A:
加工出的螺纹怎么检测合格吗 连接方式的检测  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出的螺纹怎么检测合格吗 连接方式的检测  不太懂啊

和被连接件连接后的检测

网友:
看旋合长度是不是够 还是就是螺纹中径  有没有超差

网友(2013-02-21):
螺纹用螺纹规检测,螺纹连接后可以用扭力扳手检测螺纹的锁紧力

网友:
是说用螺栓连接的初终拧力矩的检测么?LZ的话好像不太好理解

网友:
紧密距,螺距,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