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汽车发动机报警灯亮起,发动机抖动,啥原因,第三次了,车里程3W公里

楼主(2012-10-17):
以前神灯2次亮的情况,第一次是离合器放的太快熄火,发动起来,怠速就不稳了,有抖动,转速忽上忽下,挂1档起步要大脚油门,不然熄火,开一段距离后,人为熄火,再点火,怠速又稳了,什么原因?
第二次是速度下来挂错档了就熄火了,发动汽车,发动机灯报警,怠速还可以,我就4000转开,开了5KM左右到公司,在发动灯就不亮了。

网友:
振动如此强烈。要么磨损巨大。要么燃料输送不均。检查喷油还有火花塞。

网友A:
1,自动阻风门有故障了,

2,水温感应器有故障了,水温错误信号引起风门误动作,

简单问题,这个问题到4S店肯定被人家宰,跑不掉的,

网友(点评):
阁下啥时候做发动机测试台架?我想塞东西。挺实用的。奥迪保时捷发动机台架都有用。

网友(点评):
自动阻风门?是不是跟摩托车上的风门一样的,冬天发动摩托车,要手动把风门打开,等发动机热后,再把风门关掉。

网友(点评):
发动机抖动我问过我爸,他说可能是发动机淹死了

网友(点评):
网上查了下,说化油器车子才有阻风门,现在的电喷车没有阻风门的,我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自动阻风门有故障了,

2,水温感应器有故障了,水温错误信号引起风门误动作,

998师父,我自己可以诊断维修吗?如何下手?休息天打算把节气门给洗下

网友(点评):
先看水温感应器,没问题以后,再拆其它东西,否则问题会一直存在,你这个就是典型油、气混合问题,不是大毛病

楼主:
汽油机大致都这样子。 节气门是当今电喷车发动机系统最重要的部件,他的上部是空气滤清器,下部是发动 机缸体,是汽车发动机的咽喉。车子加速是否灵活,与节气门的清洁是很有关系的。而节气门该不该拆下来清洗,是车主们讨论比较多的焦点.
如果节气门油泥过多,可能会引起发动机加速不力,油耗增加,是车主们的一大烦恼,那么节气门脏了该怎么处理呢?清洗就成,去4S店很快就可以搞定,但是不是每次清洗都必须去4S店呢?其实不用,各位自己也可搞定,只是不要忘了初始化。
  在清洗节气门时,首先要拆除进气喉管,露出节气门,拆掉电瓶负极,关闭点火开关,把节气门翻板扳直,往节气门内喷少量“化油器清洗剂”然后用涤纶抹布或者高纺“无纺布”小心擦洗,节气门深处,手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夹子夹住抹布小心擦洗。
  清洗完毕以后,再按照刚才拆卸的程序,装好后就要开始节气门的初始化,清洗节气门后,初始化是必须的,因为电脑调节节气门开度的时候,是有记忆功能的,因为以前有油泥的堵塞,为了保证进气量,电脑会自动调节节气门的开度,让进气处于正常状态。
  而清洗后,没有油泥的堵塞,如果节气门还保持着以前的开度,那么就会造成进气量过大,造成的后果是,启动时发动机抖动,而且加速无力,发动机故障灯也有可能点亮。(自动阻风门应该就节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车清洗完节气门后要做基本设定的,就是把长时间行驶后车载电脑自适应后的节气门开度恢复至初始值。

这个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汽车之家上有教程的。高转速开了2天,现在灯又不亮了,发动机抖动也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