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e的文件夹里面会出现很多相同的文件,如何删除

楼主(2012-10-17):
为什么proe的文件夹里面会出现很多相同的文件,如何删除?比如PRT001这个文件,在我做完之后就会出现很多个prt001文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roe文件保存时同一个文件夹不允许有相同名称的文件。从你的情况看,应该是多次保存后,出现多个后缀名不一样的文件了,后缀名最大的那个保留,其余的全删掉好了。然后把后缀名中的那个数字及句号去掉,改后缀名为“.prt”

网友B:
proe零件每保存一次就多一个文件版本,这个功能比自动备份好用。可以通过文件-删除-旧版本来删除旧版本,删除旧版本之后该零件就只有最新版了

楼主:
但是还是有四五个文件啊!我试过那个拭除就文件,还有删除旧文件。都没有用啊!还是会有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有用的文件只有二三十个 ,但是里面的文档却有上百个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roe文件保存时同一个文件夹不允许有相同名称的文件。从你的情况看,应该是多次保存后,出现多 ...

那不得很辛苦啊 !一个文件夹有好几百个。一个个去删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点评):
这是proe的一个特点,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零件每保存一次就多一个文件版本,这个功能比自动备份好用。可以通过文件-删除-旧版本来删除旧版本,删 ...

没有用,我每次保存完之后就删掉旧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不得很辛苦啊 !一个文件夹有好几百个。一个个去删不是很麻烦啊。

现在用的很不爽呢。但是公司一定要用这个。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我每次保存完之后就删掉旧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啊。

不可能的事。除非你删掉旧的之后,又打开编辑并保存了

网友C:
你安装pro软件时有一个purge.exe的文件这个应用程序应该是在i486_nt/jib里,具体的我忘记了,你把这个放到你的多重复旧版本的文件夹下,然后双击,它会自动删除旧版本,每一个零件只剩最新的一个,给你个图片看看哈,这个应用程序应该是在i486_nt/jib里,具体的我忘记了,如果你找不到,就用文件搜索。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PURGE一下,就会把工作目录的旧文件删除掉

网友:
文件-删除旧版本

网友D(2012-12-15):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的事。除非你删掉旧的之后,又打开编辑并保存了

我的删除旧版本也没用,根本删除不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点评):
没设置好 工作目录吧

网友:
文件的旧版本可以通过设置保存到另一个固定的文件夹
以前用过
只记得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点评):
你说的tail 文件吧

网友(点评):
嗯,是TAIL轨迹文件了。 删除旧版本还是使用PURGE 我设的快捷键PU。使用还算方便。

网友:
在操作界面打开系统窗口,输入Purge回车出现相同操作时即可删除所有旧版本(前提是设置好工作目录)。

网友:
可以将Purge设置个快捷键,要清理就点一下就可以了
选映射键 os脚本里面设置下。

网友:
亲 要设工作目录的吧  我是找到那个文件夹 全选删除然后再保存!

网友(点评):
事先打开,删完保存!

网友:
sPurge,用这个软件能删不用的prt,楼主可以试试,如果搜不出来再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删除旧版本也没用,根本删除不了。找不到原因。

确实如此啊。我刚刚试了一下。谢谢

网友:
purge一下就搞定了吧

网友(2013-01-15):
运行purge.exe

网友(2015-07-04):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pro软件时有一个purge.exe的文件这个应用程序应该是在i486_nt/jib里,具体的我忘记了,你把这个放到你 ...

好东西

网友:
打开菜单里面的窗口,然后会跳出像dos系统一样的对话框,输入purge然后回车!一切工作目录下的旧文件全部删除,我个人感觉proe的这个功能很好,那些旧文件就是旧版本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LZ刚用proe不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