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镗刀,主要结构和精度,180长,公差0.021能否保证?

楼主(2012-10-17):
主要结构和精度,180长,公差0.021能否保证?

谢谢。

网友:
只说了公差0.021,却没有说孔的名义尺寸,楼主为何省略?

既然是浮动,孔径只与刀块尺寸有关,但是加工后孔的形位精度受底孔的影响。
用浮动镗刀,这个0.021当然不会有问题,但孔径不大于30的孔长180,不能不考虑直线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