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聚四氟乙烯,高手请进

楼主(2012-10-17):
关于聚四氟乙烯的活,一共两件活。一个薄壁套,聚四氟乙烯,套外圆72,公差0至减0.019.   孔60.另一件铸铁件  ,孔72公差,0至加0.030,四氟套要放到铸铁件里在加工套内孔60,公差0至加0.05。现在做法是一先加工铸铁件成活,在加工四氟套外圆活·,但要比图纸尺寸大,过盈装进铸铁件里,在整体车四氟套里孔。现在的问题是,装进去是没问题,车孔也没问题,但套车成活后,放一两天套变小了,它和铸铁件之间松动了,变过渡配合了。现在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四氟材料很容易缩小吗。单位人都不知道。现在想问问哪位大师做过聚四氟乙烯的材料。

这种材料的特性,为什么会缩小呢?

谢谢。

楼主:
图纸不好上传

网友:
湿度有变化吗?

网友:
加工时热胀了,时间长温度降下来,就又缩小掉下来了。做模具吧做套吧。

网友:
我以前用过聚四氟乙烯(PTFE)
关于PTFE,我觉得热膨胀性不会很大
而且加工性很好
只是PTFE本身带有润滑功能
我觉得一个方面是少量的收缩,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润滑性吧

网友:
先把60的孔加工至58,上工装加工外径,和铸铁套配合加大过盈量,采用冷装,最后再精加工60内孔,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四氟材料对过水后会变小,特别是热水。

网友A:
是塑料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塑料模具吗

不是

网友:
我们加工时都是恒温加工,恒温检,减1丝的公差,还有我们开粗和精车工序间隔24小时的恒温放置,那东西工差在5丝以下就要考虑温度因素了

网友:
不知你装配时过盈量为多大?这东西有过6-8丝过盈量都行,不能太小,我们经常加工,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首先你选的配合(H7/h6)是不对的!审图你就过不去!

楼主:
有哪位知道,蠕变这个概念,和他有关吗

网友B:
四氟加工,是要考虑温度的,温度有影响的。 另外,你72外径的四氟,孔60, 四氟棒料内外致密度不会一至的,要考虑材料的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氟加工,是要考虑温度的,温度有影响的。 另外,你72外径的四氟,孔60, 四氟棒料内外致密度不会一至的, ...

网友(2012-12-23):
我做四氟小件较多一点,每年六七千件,薄壁工件加大过盈量,二次加工内孔、注意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