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降低工件转速可以缓解或消除磨削振纹?

楼主(2012-10-17):
很久以来都知道降低工件转速可以缓解或消除磨削振纹,但是仔细想想,好像也不确切知道其中原因。在此向社区大侠求教:为什么降低工件转速可以缓解或消除磨削振纹?/ _% V7 K- L% H+ D+ h

网友:
只是单纯的飞轮效应问题,降速后主轴或工件的震动降低,自然可以缓解或消除磨削振纹。

网友:
在普通车床上采用降转速消除振纹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在某个频率范围切削共振效果最明显。其实还有种消除振纹的方法是超高速加工,同样是消除振纹,效率更高,目前在国外,特别是德国比较流行。有成套的超高速机床和刀具夹具。

网友(点评):
这么说,低速跟高速都是避开共振频率幅度。

网友:
长径比大的工件转速高了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