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ore config 模板

楼主(2012-10-17):
我通过config文件单位设置为默认kg m 打开缺省模板时 还是mm 公吨的 求教啊

网友A:
你按我的顺序试试:工具-选项--查找--输入template--立即查找-template soldpart-浏览,在查找范围下拉列表中选择PRO/E系统安装目录下有templates,找到你想要的模板,单击打开,返回查找选项,--添加/更加-关闭-保存在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PRO/E系统安装目录下的text作为保存路径,命名模板名称为config.pro,最后单击OK-再点硧定,就可完成。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我的顺序试试:工具-选项--查找--输入template--立即查找-template soldpart-浏览,在查找范围下拉列表 ...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我点缺省模板,所谓缺省就是缺省选择,其实是系统选择了默认的mmns模板。我以前设置的config 只对空模板有效, 新建的空模板才按照要求的kg m单位来。 总结方法如下
1、其实可以设定快捷键:在文件-属性 里修改单位,通过快捷键录制下来,要用时恩快捷键。我是通过快捷键km 快速设定的。
2、建个模板修改:文件-属性里的单位 然后保存。放到放模板的文件夹里。再通过 工具-选项来指向 自己做的模板。(没试过,理论可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我点缺省模板,所谓缺省就是缺省选择,其实是系统选择了默认的mmns模板。我以前设置的 ...

还有里面的实体模板只有三个 没事可以自己做模板玩 来充实下自带的模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