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2010 这几个图怎么画简单快盼高手

楼主(2012-10-17):
怎么用SW2010花这几个图  盼高手详解

网友:
第一个是垃圾桶

网友:
基本是阵列的问题

网友(点评):
第二个图基本特征是螺旋线

网友:
等待高手呵呵

楼主:
三楼可否详解??  主要是 2、3 图

网友:
2,3个比较难,高人出详图。

网友:
也很期待高手的绘制过程

网友:
坐等大神级高手出现!

网友:
楼主的原图都是由AutoCAD做的吧,这第3个图主要是运用了“曲线阵列”命令,CAD和SW中都用这个命令

网友A:
感觉第一个最有难度,主要是孔宽等于孔距这一条,不只是简单的阵列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一个最有难度,主要是孔宽等于孔距这一条,不只是简单的阵列这么简单

想了一下,也比较简单,就是在切除孔的时候采用扇形截面切除,再用一个圆周阵列和一个矩形阵列就能达到图上的效果了

如下图:

其他两个图用曲线阵列就可以完成。

网友:
sw2010不清楚,,, 但是用UG画,每个图基本不超过五分钟

网友:
基本是阵列的问题 ,第二个图基本特征是螺旋线.

网友:
不错,曲线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