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渡配合

楼主(2012-10-18):
关于过渡配合一直不是很明白,一般在什么场合下要用过渡配合,再者说,过渡配合的一批零件中对于一个特定的零件他不是过盈配合就是间隙配合了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有点意思,过度配合可能还就是个伪命,现在的加工手段得到的精度以及测量手段侦测到的精度可以淡化过度配合,把以前的过度配合又重新分解为过盈与间隙配合。

网友:
我可从来就不去计算那些琐屑之事,工科就是拿来主义,别人现成的理论,拿来用就是了。给你一份表格资料,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配合,上面都清清楚楚写得明白!

网友B:
不太同意楼上关于“过渡配合是伪命题”的说法。过渡配合(Transition Fit)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使用场合的。生活中,越来越感觉到很多事情不是非此即彼的,过渡配合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矛盾。呵呵

自己感觉,过渡配合主要应用在需要有一定的定位精度,但又需要方便安装与拆卸的场合,同时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下,又不至于无谓的增加零件加工成本。眼下正在使用的一个过渡配合,呵呵。

网友:
嘿嘿,存在即是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同意楼上关于“过渡配合是伪命题”的说法。过渡配合(Transition Fit)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使用场合的。生 ...

你说的过渡配合可以比较方便定位还有拆卸,但是我们对于指定的两个配合零件他不可能一会儿过盈,一会儿间隙吧,所以对于一个特定的零件过盈配合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C:
在一批零件之中才能叫过渡。如果单个零件配合要不是间隙要不是过盈。

网友(2012-11-22):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有点意思,过度配合可能还就是个伪命,现在的加工手段得到的精度以及测量手段侦测到的精度可以 ...

这个说得太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一批零件之中才能叫过渡。如果单个零件配合要不是间隙要不是过盈。

对头

网友:
过渡配合是规定的配合区间范围。

网友:
过渡配合是理论上的!

网友:
当零件加工出来后与另外一个零件装配不是过赢便是间隙配合

网友:
过渡配合,就是微间隙,微过盈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