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杆泵,谁能说清楚传动原理

楼主(2012-10-18):
一端的旋转运动,怎么转换成另一端的往复运动的?

网友:
发个螺杆泵的动画,参考

网友:
没有另一端的往复运动的啊,可能是视觉上看看起来象在往复运动,呵呵,被你的眼睛骗了吧。

网友:
不是只有旋转运动吗。。。

网友:
2楼发的动画和楼主说的泵不是同一类型吧
好像不止有自身的旋转运动
啮合运动吧

网友:
类似于丝杆传动吧?

网友:
杆腔啮合,封闭空间推进

网友:
没有转换成往复运动吧?

网友:
自转加公转!

楼主:
大虾们 ,都来讨论啊

网友:
万向联轴节,不能保证正好配合到螺杆中心

网友:
泵的工作原理分很多种,有的是靠介质的重力形成流量,比如离心式泵,有的是摩擦,比如叶片(风扇那种)。还有的高压泵一般都是靠空间顺次变化,来挤压,齿轮泵就是典型的。
图上的这种螺杆泵也是齿轮泵的一种,也是靠空间顺次变化来形成流量的,内螺杆的螺距与外螺距有差别,当内螺杆旋转时与外螺距的空间不均衡,这就使得介质在有变化的空间里被挤压。因为螺旋线不容易用图纸来表达,建议你看一下少差齿的转子泵原理,也许更容易明白。

网友:
谁解其中味?

网友:
一个个的C型环被驱动着前进,

网友(2013-01-14):
如图所示,螺杆真空泵内装有一对平行的螺旋状的转子(12),其中一件转子的旋转方向为右旋,另一件为左旋。两个转子在泵体(9)内通过一对齿轮(3)保持同步反向旋转。转子与转子之间、转子与泵体之间没有磨擦且保持一定的间隙,两个转子与泵体之间形成了密封腔(4),密封腔的个数等于转子的螺旋圈数。
两个转子在按图中方向旋转时,与吸气口(5)相连的密封腔的空间逐渐变大,气体被吸入并被传送到排气侧,排气侧的密封腔(6)空间在旋转过程中逐渐变小,气体被压缩到排气口(7)。
长时间运转时需向泵体及端盖的夹套(8)内通入适量的冷却水以对泵进行冷却。
因压缩热主要在排气侧(6)产生,为了充分冷却转子,在多数工况下可以将适量的空气或其它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合适的气体通过掺气口(10)导入泵腔内。

网友(2013-08-27):
universer 说的是对的

网友:
看看大家的说法

网友(2014-08-18):
只看到自转,原理是否和螺旋铰刀输送一个原理?

网友:
单螺杆泵的原理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忘了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8-12-13):
看一下2楼的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