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有没有可以设置自动删除旧版本的或者拭除不显示的。

楼主(2012-10-18):
proe中有没有可以设置自动删除旧版本的或者拭除不显示的。我已经用过了在网上看到的所有方法,什么系统输入purge。什么拭除旧版本,删除不显示,都没用。只要不保存,保存一次多一个文件。想起都郁闷。

网友:
呵呵,跟你说过了老弟,proe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config 中 加上 mapkey $F5 @MAPKEY_LABEL拭除;~ Command `ProCmdModelEraseNotDisp`;
mapkey $F6 @MAPKEY_LABEL删除旧;~ Command `ProCmdFilePurge` ;;  然后按 F5  F6 自己去试试

楼主:
{:soso__8109465699085822357_2:}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