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锁叫什么

楼主(2012-10-18):
能够用关电开关或者行程开关控制的锁叫什么,电动门锁?

网友:
我没法回答楼主的问题
我只是想说,楼主,你的头像太晃眼了
看着晕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换个头像,强烈建议

回答问题了就换

网友:
电子锁有很多种,比如门禁那种就分很多类,可以是磁力控制,也可以是比较传统的衔铁销子

网友:
我去,楼主的问题都不敢直视,因为斜角太抢镜。

网友:
强烈的视觉冲击,头晕。。。

网友:
楼主是想让咱大家了解下猪的进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