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小功率电动机接法

楼主(2012-10-18):
有一台220v电动机  出来3根线  两红一黑  还有一电容  不知如何接??

网友:
三相电,两火一零啊

网友(点评):
两火一零不是两相吗

网友:
感觉楼上可能弄错了吧。是单相电机。我记得应该是黑的是接电容的,和任意一根红的接,但是电机转向不一样。

网友A:
这样接吧!!!

网友(点评):
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吧!!!

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吧!!!

5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吧!!!

我是这样接的  不知道对不对   电机也转  当电容接在另一个红线上面的时候 电机反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