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rc调质21-24HRC具体工艺,请指导

楼主(2012-10-18):
因本人才疏学浅在群请教了很多问题?都得到了热心的师傅帮助,深表感谢!
公司以前是把调质给外协加工商做,由于老板想减少成本,决定自己做,就买了井式淬火炉,我认为调质处理必须要有专业技术员才行,因为专门搞热处理的外协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变形,如果自己做肯定不如外协户。厂里没有热处理工程师,叫我负责,我从来接触过,理论的东西从书上看到一点,因此在群里求教。
1、材质40rc锻件,粗加工后留量5mm
2、形状:

(图1)调质就是这些拆开的件;             (图2)成品
3、尺寸:最小的是130×180;最大的是420×515
4、客户要求调质硬度21-24HRC
谈谈个人观点,请不要见笑
     鄙人认为调质就是淬火后再回火,根据工件大小、材质、硬度要求,淬火温度升到多少度开始保温,保温多长时间?如果淬火介质用水行不行?当然用油淬更好,但成本高,老板要求用水淬,那么淬水,有没有水温要求,水温是多少度?回火温度是多少,保温时间是多长,出炉温度是多少?
     我打算在试制过程中,少放产品,另将余量留多一些,这样会减少损失,同时编制一张表格,统计每炉的技术参数,与检验硬度的结果作对比,然后进行推论分析,再调整技术参数,我想这样肯定能行,但为尽量减少试验的损失,少走弯路,请懂行的师傅详细指导,有机会到温州来我请吃大餐为谢!

网友:
40rc 是哪种材料呢?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慌张按错顺序了!也有可能这是工业新材料 哈哈

网友A:
建议看看铁碳合金相图,就可以知道升温多少,然后以什么样的速度冷却。至于水淬还是油淬我觉得还要看你工件的材质。淬透性如何?像材料中若是含钼,Cr,Mn,硼这样的元素,由于淬透性好,在加热的过程中,内应力也大,那就不能用水淬了。再个,有时候也可以水淬油冷。再个,油容易起火,也要考虑。你们做胀套?

网友(点评):
讲得比较专业

网友(点评):
赞同 有些材料必要时要采用双液淬火 以过渡温度得到良好晶体 以防后期产生脱落 比如9Cr2的断续淬火。

网友(点评):
赞同,双液淬火或者多液淬火会使得工件温降曲线能够更接近标准曲线鼻尖而又不超过鼻尖

网友:
刚快买一本热处理手册,现学现用

网友:
材料应该是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铁碳合金相图,就可以知道升温多少,然后以什么样的速度冷却。至于水淬还是油淬我觉得还要看你工件 ...

请问看铁碳合金相图谱,看那些参数,

网友(点评):
看升温多少,成分如何变化,再看以什么样的速度降温,成分又是什么。铁碳合金像图上油成分注明。当然,你要很清楚每种成分的组织,有什么特点

网友(点评):
我觉得做热处理这一行的,必须要看懂铁碳相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看铁碳合金相图谱,看那些参数,

这只是一方面的,还有尺寸大小,装炉的数量都有很大程度的关系,昨天去请教了专业技术员,每个人说得都不一样。谢谢!

网友B:
40cr是常用的材料,应该不会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cr是常用的材料,应该不会很难

嗯,谢谢!昨日休息,今天在试验,我想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四把火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通过试制,现完全达到客户要求。

网友:
材料是不是40Cr???合金钢一般用油冷却,碳钢用水冷却

网友C:
40Cr材料在机加工是比较常用的,建议买本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简明热处理手册。
如过条件有限,必须水淬火,建议用亚温淬火,还需控制预冷时间(看零件有孔)防止淬裂。出水时间,不要让零件冷透。需要热处理实践经验丰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Cr材料在机加工是比较常用的,建议买本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简明热处理手册。
如过条件有限,必须水淬火,建 ...

早以搞定了,谢谢!理论接合实际,胆大心细,多动脑筋,没有什么干不好的事。

网友:
楼主,为何不分享一下现在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2-11-18):
这个是常规要求,注意回火后水冷,防止第二类回火脆性~

网友:
参考实用钢铁热处理手册. 批量前要用试样做工艺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