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上的螺钉,请问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2-10-18):
求教了,这个是摩托车上的螺钉,表面是绿色,防腐能力很好的,有谁知道是什么表面处理吗?

网友:
绿色?
看着像黑色。
一般是发黑处理,或叫发蓝。

网友(点评):
第二张看着是明显的绿色吧??查的是达克罗,也有可能是电泳或磷化

网友(点评):
又叫了个人看看,也说黑色,可能我显示器不行。表面磷化处理也普遍用,防锈。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电泳的,达克罗和磷化的零件效果和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只有电泳出来的,才会像你图片有点像喷漆的感觉。

网友(点评):
顺便说一句,发黑也有可能,但是发黑表面不会怎么光亮,不知道是不是你那个螺钉磨的有点发亮了。

网友(点评):
新螺钉也有点亮,只是没这么亮

网友(点评):
后两张看的应该是绿色,不纠结颜色吧!只是想问问有没有摩托车行业的兄弟,确认下。

网友:
看着像磷化处理,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答对了!多用在ATV沙滩车上,防锈佳

网友(点评):
度娘上没确认,所以我来社区找人确认下。

网友:
彩锌

网友(点评):
这位大虾,您确认是彩锌吗?为什么这种彩锌更防腐??拧螺钉的时候,别的螺钉锈了,它还好好的。

网友:
社区里有人发过锰系磷化的帖子,你可以找找。

网友:
我们当时叫镀黑锌,防锈能力很强,做盐雾试验远超过一般的镀锌镀铬件,听供应商说是在珠海一个厂做的

网友:
发蓝处理

网友A:
你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就我所知,摩托车上的螺母,螺栓防锈主要是做镀锌处理,按其防锈能力由弱到强:白锌——蓝白锌——彩锌——军绿锌,上面说的像黑色的应该是军绿。

网友:
怎么看也是黑色啊
怎么来的绿色
就是发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就我所知,摩托车上的螺母,螺栓防锈主要是做镀锌处理,按其防锈能力由弱到强:白 ...

是的,军绿色,有的颜色太浓,呈现黑色

网友:
抱歉!是三价铬的铬酸盐处理,搜"孤狗";沙滩车跑海滩盐份高都用这种螺丝,YAMAHA摩托车也用得多

轮毂螺栓才用磷酸盐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应该是你说的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军绿色,有的颜色太浓,呈现黑色

不好意思,漏了。也有镀黑锌的,效果比军绿还要好。一般盐雾实验要求:军绿的48小时无白色物生成,黑锌96小时无白色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