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条加工请教,第一次做烦劳各位大师支个招

楼主(2012-10-18):
这是齿形图及技术要求,材料是普通生铁这是选用的成型锥度立铣刀其小径与大径等于齿槽的齿底宽3.96和齿顶宽13.79,打算放在数控铣床上做。
主要问题:1.刀具小径和大径的公差如何确定能保证刀具耐用度且能加工出合格产品。按照齿距偏差要求,齿槽精度达要到正负一丝的精度吧
2.刀路应该怎么走可以有效率有质量的加工出该齿条,一把成型铣刀分层切削下去可行吗?这种成型刀第一次用,不知道切深应该如何选择
3.另外有可以做这类刀具的社友吗,用什么材料的刀具较好一些,中等批量

网友A:
这种齿条就一卧铣就可以加工了,你做或者买个盘状铣刀。根据模数选择几号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齿条就一卧铣就可以加工了,你做或者买个盘状铣刀。根据模数选择几号刀。

我没有卧式铣床,我看人家也用得立式数控铣做的,我才干的,就是有设备没干过这类东西没经验,这位师傅可否指点下

网友(点评):
这样做不是不可以,就是刀具磨损大,切削量小,在加工过程中还容易产生齿形不对称。

网友B:
第二张图还是要画个中心线的吧。
这么做费刀,成本很高啊,而且效率也上不去。
二楼的大侠说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还是要画个中心线的吧。
这么做费刀,成本很高啊,而且效率也上不去。
二楼的大侠说的可行。

这就怪了,出单人说卧式铣做的不行,现在给的是离我这不远的一个加工店做的,那家是用数控铣做的,出单人说这个机床做的好

网友(点评):
卧铣做的不行,那是因为分齿器的原因,我们做过模数2---2.5的铸铁齿条,用于纺织机械,精度还行。

网友(点评):
教你一个方法,用牛头铇加工,可多装夹,后用你那宝贝数铣,精铣加工,这样就可以对得住下单的人了,成本又降低了。

网友:
机加复杂的工艺还得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怪了,出单人说卧式铣做的不行,现在给的是离我这不远的一个加工店做的,那家是用数控铣做的,出单人 ...

这个怎么说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出单人说的不见得对,也有可能是他水平不行。
毕竟如果用立加做且一把成型刀干到底的话,这个刀具寿命很差的,磨损以后也影响精度啊。
是否可以只用它做精加工的一刀呢?

网友:
线切割可以考虑不?

网友C:
可以的,分两次或多次加工。最后留量精加工人字齿都是指行刀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说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出单人说的不见得对,也有可能是他水平不行。
毕竟如果用立加做且一把 ...

我现在也是担心刀具磨损快,成本过高,人家指定就是要用数控机床做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分两次或多次加工。最后留量精加工人字齿都是指行刀加工的

这位师傅可以给我讲下这种刀的切削深度如何指定吗?材料是生铁的,分两刀做刀吃的消吗?另外这刀要是磨损太快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改进下工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可以给我讲下这种刀的切削深度如何指定吗?材料是生铁的,分两刀做刀吃的消吗?另外这刀要是磨损 ...

最后在数控铣床上精铣,粗加工可以考虑立铣或卧铣,这样能保证精度,又不至于成本太高,出单人的建议不见得合理,只要能保证质量,可以考虑其他经济的加工手段。我们这边做施工升降机的齿条,全部采用铣加工,一次装夹多跟,分刀加工,效率还可以的。

网友E:
立铣刀一刀铣的刀具消耗很严重的,精度很快就没了。话说这种东西达批量拉刀加工应该是最合适的吧。实在要加工中心做,你的刀这样也不行,底部直径相对于ap来说太小了,只能做精刀,但是因为是满槽铣,刀具寿命和尺寸精度不是会很好的。如果用立加的话,建议把产品卧倒,用三面刃分粗精加工,这样刀具的磨损能降低很多。不过刀具要做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铣刀一刀铣的刀具消耗很严重的,精度很快就没了。话说这种东西达批量拉刀加工应该是最合适的吧。实在要加 ...

谢谢,先采用粗精加工的方式试下,不行的话再找办法,因为我这边只有数控铣

网友(点评):
带刀库吗?带刀库能换刀就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手动换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在数控铣床上精铣,粗加工可以考虑立铣或卧铣,这样能保证精度,又不至于成本太高,出单人的建议不见 ...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分两次或多次加工。最后留量精加工人字齿都是指行刀加工的

你好,这位师傅,你对这方面加工有经验吗,可以多讲解一点吗,比如这种刀下刀深度和转速走刀如何配比

网友:
直接滚刀加工出来

网友(2012-11-22):
不知你的齿条外形是否适合线切割工作台定位,现在快走丝一般的位置精度正负0.018左右吧,
还可以叠起来试试,现在线切割加工高度80都不会有问题,是否影响精度不知道,如果不影响,效率就好点了,

还有种思路是用快走丝叠起来,多件野蛮快切,随后上数铣精光一刀

你说中批量,如果批量持续稳定的话,可以买台小型卧铣床,才5800元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offer/1129882136.html?tracelog=p4p
刀具设计成6齿滚刀,一次滚出,效率高,刀具寿命也长,如果采取了这种工艺,你的成本越做越低,别人难抢去了,现在用卧铣的厂家很少,

网友:
我推荐的是拉削加工,年数量30万以上
磨加工 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