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切割下料后变形好大,求助

楼主(2012-10-18):
火焰切割下料,长6500,宽50,厚35的钢板,下料后变形好大,怎样才能有效控制变形?要连下4根。求师傅指点啊,谢谢啊

网友:
楼主可以选择冷切割啊!譬如带锯床

楼主:
厂里只有火焰切割啊

网友:
请教一下2楼的兄弟:带锯怎样可以锯长度6500?请指点!!!

网友:
买冷拉方钢吧,不知道有你要的规格没。能不能从设计上想办法啊

网友:
火焰切割下料后,进行矫直,火焰切割变形避免不了。

网友A:
这么厚的活我也没干过,你试试分段切,应该可以。每切400-600就留50 不切回头再切留下的部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同意这样的切割工艺。我们厂一般都采取这样的方法切割。

网友:
还是买35*50的冷轧钢为好,或找冷轧的小厂用相近的圆钢冷轧一下

网友:
下完料后续加工估计也得费不少功夫,建议买型材

网友:
楼主可以用双嘴下料,双边同时切割,注意火焰大小,这样会好很多,注意板的原边一定也要切割一刀

网友(点评):
用两个割枪切割会好点,对于楼主说的料长6500mm,效果不明显。

网友:
如果考虑矫平机的话,我们也许能帮忙。QQ:951874469,胡生

网友:
可否详细的说出你下这个料的用途?或许大家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如果根据楼主的实际情况,非要这样下料,10楼兄弟的方法骒最为可行的方案.不过还不如买相近的型材来的划算

网友:
如用火焰切割,长度不能太长,同时在切割过程中需要用水冷却,变形会降低。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吧,跟激光切割一样,保证不变形,切割质量非常的好,无毛刺.

网友(2014-12-02):
留点,等完全冷却 在割断,能有效控制变形量

网友(2021-07-18):
火焰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厚的活我也没干过,你试试分段切,应该可以。每切400-600就留50 不切回头再切留下的部分。个人意见仅供 ...

这个工艺好  还有就是两端也不切  留一段  从中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