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散热器清洁度标准,求助

楼主(2012-10-18):
谁有铝制散热器清洁度一般用什么标准,能提供一下吗?就是内部铝屑不能超过多大,多重?
或者是哪个标准,我自己找。谢谢!

网友A:
什么铝屑多大?
就不允许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铝屑多大?
就不允许有的

你是说一点杂质都不允许?1mg都不行?

网友A:
是不允许的,一直都是这么要求的,至于标准,真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允许的,一直都是这么要求的,至于标准,真没注意过

不可能吧,连液压马达之类零件都可以允许有杂质。怎么做到一点杂质都没有?

网友B:
你是指管里的还是带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管里的还是带子里。

什么叫带子里?
我指的就是散热器芯体里。

楼主(2012-12-13):
引用 网友A:
是不允许的,一直都是这么要求的,至于标准,真没注意过

那散热器在螺纹回丝的时候怎么做到没有铝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散热器在螺纹回丝的时候怎么做到没有铝削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机加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机加都懂的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谢谢!

网友:
芯体的主片,护板都是冲压出来的,一般都放超声波清洗,装好带子进炉子之前有清洗一般就差不多了,管子一般买德国的制管机做的一般出炉的时候就没什么,有的也烧的差不多了,你要是标准,

网友B:
你的芯体做什么的。是水箱,还是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体做什么的。是水箱,还是空调,

我的散热器是工程机械上用的,是用在液压系统散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散热器是工程机械上用的,是用在液压系统散热的!

做这个东西的一般无锡马上一代比较多,你在那,是什么上用的都一样有的钎焊,有的真空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个东西的一般无锡马上一代比较多,你在那,是什么上用的都一样有的钎焊,有的真空炉子

看来你熟悉的啊,那你知道那个铝削肯定存在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熟悉的啊,那你知道那个铝削肯定存在的嘛?

一般没有。可以左右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有。可以左右说

你们公司生产散热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生产散热器吗?

我们做制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