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知道UCP轴承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

楼主(2012-10-18):
现决定用UCP322带座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同时承受涡轮的轴向载荷。(相对来说,涡轮的轴向载荷还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不知道它内部结构。内部是滚子?还是球?是圆柱还是圆锥?结构不清楚。
                        第二,没有理论依据,这种带座轴承能允许承受多大的轴向载荷。
      求帮助!~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截面图,UCP为带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具有与深沟球轴承相同的载荷能力,调心能力较好。是不是可以认为其轴向承载能力也等同于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我从这张表上,只看出了径向当量动载荷,和径向基本额定动载荷。没有轴向载荷的信息呀~话说轴向载荷与径向载荷有比例关系么?弱弱的问一下,这张图是从哪儿截来的呀?

网友(点评):
亲,哪儿来的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截面图,UCP为带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具有与深沟球轴承相同的载荷能力,调心能力较好。是不是可 ...

我认为轴承座的能力有限,铸铁的吧,很脆弱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截面图,UCP为带立式座外球面球轴承,具有与深沟球轴承相同的载荷能力,调心能力较好。是不是 ...

个人认为:轴向承载肯定没有径向承载高,而且肯定小很多。
普通的深沟球轴承都是这样的。

网友:
大佬此资料可否分享

网友(2023-11-21):
这资料也有些轴承的参数。但是没有轴向力的

网友(2025-07-24):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