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把重力势能转化成动能的机构

楼主(2012-10-18):
以重力势能驱动的具有方向控制功能的自行小车
设计一种小车,驱动其行走及转向的能量是根据能量转换原理,由给定重力势能转换来的。用质量为1Kg的重块(¢50×65 mm,普通碳钢)铅垂下降来获得重块落下后,须被小车承载并同小车一起运动,不允许从小车上掉落。

网友A:
一副导向架,中间放铅块,铅块上安一条滚子链,滚子链搭在链轮上,链轮带动车轴,车轴带动轱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副导向架,中间放铅块,铅块上安一条滚子链,滚子链搭在链轮上,链轮带动车轴,车轴带动轱辘,

能不能画个示意图啊,有些东西都没听说过

网友:
一个倾斜滑板,重物掉滑板上,小车就运动了

网友:
这玩意有什么用?
零位还需要人工放置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用一根绳,在一根轴上多缠绕几圈,做个架子,上面放一个定滑轮,绳子另一边栓在铅块上,然后绳子放到定滑轮上,

网友(点评):
这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让这个车绕障碍物就像这个图上的等距离直线排列的障碍物。

网友(点评):
用机械的方式,肯定可以,但是就复杂了而且,就算你能让小车运动容易实现,但是想让它匀速运动也有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让这个车绕障碍物就像这个图上的等距离直线排列的障碍物。

具体该怎么办呢,求教。

网友B:
你们物理老师给你们出的题目?挺好的一个小实验。楼上几位说的用绳子牵引轴的方式是相对较好的方式。像图中类似正弦曲线转弯也没有问题。加一个曲柄摇杆机构。需要注意的是你的控制转弯的曲柄直径应等于障碍物的距离。架构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高手,论坛果真是卧虎藏龙啊

网友(点评):
牛叉,也可以用凸轮。

网友:
楼上几位高手基本都把问题给解决了。看LZ的问题应该不止这些,这玩意应该是为了实现小车能走得更远(沿着曲线绕过更过的障碍)而设置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看看下面几点,若没这个必要,请直接无视~~~
小车应该三轮或者三轮以上的,如果有两个后轮的话沿曲线运动得解决差速问题
为了实现小车走得更远,可将卷线轮直径减小,但最好是加一飞轮,以防驱动力不足
小车运动时重块下降不平稳,可设置下降引导装置,防止速度块小车侧翻
可使用动滑轮方式,实现绳子“变长”,降低重块下降时间,延长运动
建议不要用凸轮机构,不是它不行,而是像这种精度不高的用凸轮一下子就卡死不动了。

网友C:
非常支持这种技术含量的帖子啊,曲线转弯如何实现的没太明白。。。。大侠能不能给补补基础原理。。

网友D:
人还真不少,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太高端的(也许不该这么说),还要有一个棘轮装置吧!这玩意够累人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还真不少,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太高端的(也许不该这么说),还要有一个棘轮装置吧!这玩意够累人的!呵呵!

你说的很对,这是一个比赛项目,就是不知你说的棘轮装置装在哪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这是一个比赛项目,就是不知你说的棘轮装置装在哪里。起什么作用?

在大小轮之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支持这种技术含量的帖子啊,曲线转弯如何实现的没太明白。。。。大侠能不能给补补基础原理。。

你广东的吧?广东前两年有个无碳小车比赛。你到网上搜一下“无碳小车”,基本上都懂了

网友:
→_→某工程设计大赛的题目?这个寒假的比赛项目?

网友:
某作品,来源不详,可以参考

楼主:
上传个咱自己的设计。主要是受到9楼的启发。

小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动力机构,另一部分为转向机构。
小车为后轮驱动。重物通过一根线缠绕在定滑轮上,当重物下降时,带动与蜗杆相连的轴转动,该轴又会带动后轮轴转动,使小车向前进。
转向机构安装在前轮。当重物带动与蜗杆相连的轴转动时,蜗杆带动蜗轮转动,蜗轮转动又会通过连杆带动扇形齿轮摆动,扇形齿轮又带动直齿齿轮非圆周往复转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个咱自己的设计。主要是受到9楼的启发。

小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动力机构,另一部分为转向机 ...

为什么不照着我在9楼说的做呢?本来不难的问题让你给搞复杂了,转向架构只需要用曲柄摇杆机构就可以了,你却用了一副涡轮蜗杆,一副曲柄摇杆、一副扇形齿轮,这不是多此一举吗?难道是可以显得技术高超?告诉你,做机械设计最高明的是在能保证实现该有的功能的前提下,把复杂的问题做大最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你加的那三套机构,实际实现起来要多费多少劲啊!而且还要多加支撑呢,还有动力传动的路径越多,效率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照着我在9楼说的做呢?本来不难的问题让你给搞复杂了,转向架构只需要用曲柄摇杆机构就可以了,你 ...

受教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我主要是考虑小车按你的设计能不能顺利绕过障碍物,看来是我想的过于复杂了。

网友(点评):
注意我在原理图中提到的“接头”,是个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物理老师给你们出的题目?挺好的一个小实验。楼上几位说的用绳子牵引轴的方式是相对较好的方式。像图中 ...

不知道这种接头是什么样的接头?似乎没见过,能发个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接头是什么样的接头?似乎没见过,能发个图吗?

这种接头术语叫做“关节轴承”,中间有一个球面,可以在空间一定角度内转动。你要在摇杆的两端用两个这种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头术语叫做“关节轴承”,中间有一个球面,可以在空间一定角度内转动。你要在摇杆的两端用两个这种 ...

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吧?

你发的是其中一种,用下图这种省事,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B:
你们物理老师给你们出的题目?挺好的一个小实验。楼上几位说的用绳子牵引轴的方式是相对较好的方式。像图中 ...

感觉可以将两个后轮的形状设置成椭圆形,这样可以解决转向问题,并且不需要前轮转向,只要求出凸轮的具体数据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