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一换刀总闸就断电,为什么呢?

楼主(2012-10-18):
   请教大家!云南6150数控车床宏达刀架一换刀总闸就跳闸!整个厂里都没有电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哪里进水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具体在那个部位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
額,這個應該不至於吧{: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刀架电机 和电机线漏电了

网友:
漏电或者短路了吧

网友:
说得太夸张了!难道不是一台机一个开关么?不是的话赶快给机床装个吧。4工位的刀架么?刀架有个电机可能短路,或者这个电机的线路短路。这个电机是380V的。

网友:
LZ  你们车间有多大啊   怎么还能全灭了  一般都是一个区域  一个床子有个开关的吧     等真相

楼主:
今天让师傅看了一下,线路有点进水!水控干了就好了!但不知道哪里的线漏出来了!

网友(点评):
弄不好,里面的线掉皮了。

网友:
漏电了吧

网友:
电机强电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让师傅看了一下,线路有点进水!水控干了就好了!但不知道哪里的线漏出来了!

可以把线做的长些,然后再进入电机部分弯成一个U型,如果有水会顺着U型的底部滴出来

网友:
应该是刀架电机的电源线断了,换条刀架线就好了。

网友:
把电机线两头断开,用500V的摇表(兆欧表)摇一下绝缘 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在摇电机绕组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