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单向阀开启压力检测,请教

楼主(2012-10-18):
一款单向阀,要求开启压力0.7 PSI,请教高手指点燃油测试开启压力的方法,也可采用气压测。谢谢!

网友A:
小碟一菜,接一段竖直管,滴定到泄漏,算高度,精度杠杠的。

网友B:
在压力回路用压力表打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碟一菜,接一段竖直管,滴定到泄漏,算高度,精度杠杠的。

批量生产全捡用啊

网友(点评):
单向阀开启有两个关键,弹簧刚度,接触线(你没涉及到密封磨擦吧),这两个不控制好就别考虑一致性了,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压力回路用压力表打下就可以

显示压力的表有啊,关键是你如何自动控制压力上身到发开启瞬间的压力值 得到捕捉

楼主: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全捡用啊

弹性系数有的啊,接触线通过机加工控制圆跳动。一致性控制好了,你的开启压力测试办法是什么?

网友(2012-12-06):
做个工装,用压力传感器来解决呀,检测压力峰值就好

网友(2018-01-05):
你的单向阀测试压力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