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翻译这句话。。

楼主(2012-10-18):
看着看着文献,读不懂了,请不吝指点。。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play an interactive role in that to modify the temperature,the pressure at various points in the pump need to be known.
in that 在此处翻译成“因为”不太合适啊。

网友:
温度和压力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为了改变温度,泵的各个点的压力需要知道

网友:
你要认识到在泵的各个点上温度和压力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就是修改温度可能会影响到压力,改变压力也可能影响到温度。)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嘻嘻,

网友:
把 in that 看成没用的连词就行了

网友A:
不是play a role... in么

网友B:
我觉得翻译成“即”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play a role... in么

我也这么觉得,that应该是引后面那个从句的,不是和in that 组成一个短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翻译成“即”比较合适。

嗯,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lay a role... in么

看成play a role in的话,in后面成分是宾语,没有先行词,是宾语从句,明显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成play a role in的话,in后面成分是宾语,没有先行词,是宾语从句,明显不对。

in後面不是狀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後面不是狀語么

I lived in a house.
其中in a house 充当地点状语。
in a house其实是一个介宾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 lived in a house.
其中in a house 充当地点状语。
in a house其实是一个介宾结构。

這兩句不一樣哦,這裡live不及物所以用介賓,而paly a role in里賓語是role而不是in後面的內容

网友:
不過這句話的我也就提個可能的意見,因為按in that來翻譯邏輯上也有點問題不是?還可以再探討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句不一樣哦,這裡live不及物所以用介賓,而paly a role in里賓語是role而不是in後面的內容

 Languages play a important role in an ever smaller world。
语言在一个日渐变小的世界中充当重要角色。

在一个日渐变小的世界(in an ever smaller world)充当状语。
语言扮演重要角色(Languages play a important role)为句子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