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压和节流,请教

楼主(2012-10-18):
  减压阀和节流阀都是通过改变节流口的流通面积来实现减压或节流的作用。那减压阀能起到节流的作用吗?节流阀能起到减压阀的作用吗?

  为什么我公司用单向节流阀用到了小流量气体的减压?而书本上又说节流阀没有减压作用?

  这让我很疑惑。希望各位朋友能给我解答。谢谢。

网友:
两个阀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和阀芯的横截面积有关系。

网友A:
不清楚设计师的意图,减压阀是控制出口的压力,溢流阀是控制出口的流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压力很大,阀的截流面积很小,流量依然很小。

网友:
减压阀能保持压力恒定,而不由于油泵压力变化而变化。。。节流阀的进口压力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设计师的意图,减压阀是控制出口的压力,溢流阀是控制出口的流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压力很大,阀的 ...

  但是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加大节流阀节流面积,压力是会变小的。难道这是压力损失造成的吗?

网友:
“在选择减压阀是是有具体流量要求的,如果你的系统需要10L/min的流量,你选择一个8L/min的减压阀肯定不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不论油是经过减压阀还是节流阀,都是有流量和压力损失的。叫减压阀其实对流量是有影响的。叫节流阀其实对压力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惑

网友:
减压阀最常见的是溢流阀,它主要用在回路上,而节流阀主要用在进油上

网友:
两阀是不可以互用的,实现的功能不同,如果在某一压力,可以相同的输出,就那意思,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减压阀是控制出口压力恒定;节流阀是用来控制流量的,有一定的节流减压的作用

网友: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具体见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说的很明白

网友:
只要液压油经过阀口都会产生一定的压降,因此不论是减压阀还是节流阀都能起到降低压力的作用。但是减压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定值减压阀,一般是稳定阀的出口压力稳定,不论阀的入口压力如何变化,出口的压力基本上保持不变。而节流阀是通过通流面积来改变通过的流量的。通流面积越小,流量越小,压降也越大。

网友(点评):
简单明确

网友:
减压阀控制出口压力,节流阀控制流量,出口压力和进口比也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