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压变量泵的恒压的原理

楼主(2012-10-18):
如题: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 恒压的原理,压力不是系统决定的么

网友A:
压力和油泵的排量(流量),电机的功率有关系,电机功率一定,然后就是和流量有关系,压力的恒定时通过调节恒压变量泵的流量拐点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和油泵的排量(流量),电机的功率有关系,电机功率一定,然后就是和流量有关系,压力的恒定时通过调节 ...

一针见血,谢谢大侠

网友:
系统最高设定压力,流量最小(接近泵的最小流量),电机功率最小,是什么功能,是不是恒功率

网友:
用分液活门进行控制,泵出口压力作为反馈和设定的压力进行比较,当两个值不相同时活门偏移,调节泵的流量,出口节流面积不变下即改变压力,直至两个值相同。

网友:
变量泵输出维持泵设定的DR值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