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铣刀,加工凸轮轴承孔止推面有振纹,怎么办?

楼主(2012-10-18):
各位大侠,加工凸轮轴承孔止推面有振纹,怎么办?

网友:
T型刀  还带出水  估计刀不小   做成错齿的吧

网友:
有震动啊!是不是刀杆太长,刚性不足呢?

网友A:
具体的说,有几种原因,1刀具刀刃不在一个面上,2刀刃太密,3刀刃角度不对,4主轴刚性不够,5主轴有窜动,6转速太快。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的比较全面。

网友B:
感觉侧隙角太小,只从图片上看啊,见笑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侧隙角太小,只从图片上看啊,见笑拉

请问下,什么是侧隙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说,有几种原因,1刀具刀刃不在一个面上,2刀刃太密,3刀刃角度不对,4主轴刚性不够,5主轴有窜动,6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顺便问下第二个,刃太密,是不是将现在的8齿改成6齿啊,或者更少点,第二个刀刃角度不对,具体是什么角啊,后角还是其他角度?

网友A:
你可以做成3~5刃,并可以不一定均布,这样可以减少震动,因为你要用于轴向切削,前角控制在6~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成3~5刃,并可以不一定均布,这样可以减少震动,因为你要用于轴向切削,前角控制在6~8度.

同在扬州,感谢!

网友C:
你这也不是止推面啊,这不是配合面么。你这个是加工第几档啊?如果是第三档以后的话,那就是主轴刚性不行,需要导向。
你这个刀刃这么多,肯定是粗加工的刀子吧,我们精加工都是一片刀刃的镗刀。

网友D:
4楼说的非常好了,
错齿,减刃,加大后角,增加刀杆刚性,改变切削参数,
楼主按照以上的方法去改善,相信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不是止推面啊,这不是配合面么。你这个是加工第几档啊?如果是第三档以后的话,那就是主轴刚性不行, ...

粗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说的非常好了,
错齿,减刃,加大后角,增加刀杆刚性,改变切削参数,
楼主按照以上的方法去改善,相信能解决 ...

感谢

网友(2012-11-29):
振刀通常是因为刀具后角太大,另外是吃刀量太小,还有是刀具剪切力不够。从楼主刀具看来有可能是刀具剪切力不够,做交错齿。另外也有可能是吃刀量太小的原因。

网友E:
你这把刀侧后角太小,建议加大,并留一段修光刃,
止推面加工一般悬长也大,震动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把刀侧后角太小,建议加大,并留一段修光刃,
止推面加工一般悬长也大,震动是个问题。

那端后角呢,毕竟端后角也加工呢

网友E:
端后角给个常规就好6-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端后角给个常规就好6-10度

侧后角呢,现在是12°

网友:
那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