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螺旋桨,国内可有做此类发电机的?

楼主(2012-10-18):
1. 阿基米德的螺旋桨,可以用来兼做水泵和发电机。
2.上图就是我们常见的螺旋泵。
3. 将一个阿基米德螺旋泵倒过来用,就变成一个发电机了。水从高往低经螺旋桨流过,然后发电。

4.我的问题,国内可有做此类发电机的?这种发电机叫什么名字?

谢啦!

网友:
理论上可行,不代表实际好用。这个结构作水轮机也不好。

网友(点评):
电工大侠:能不能展开说说,实际上怎么不好用了?

网友:
。。。倒过来就能变成发电机???我理解应该不是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我没表达清楚。倒过来用,水从高往低经螺旋桨流过,水的势能转化为轴的动能,连上发电机,就是一个发电装置了。

网友:
表示没见过哪家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欧洲有,见6楼链接

网友A:
国外称为 Fish-Friendly Turbine   或  Screw Turbine
发电的同时对鱼类安全无害,值得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称为 Fish-Friendly Turbine   或  Screw Turbine
发电的同时对鱼类安全无害,值得关注。

谢动静之机大侠图片。

http://www.renewablesfirst.co.uk/archimedean-screws.html

链接可供社友们参考。

楼主:
哈哈,被我找到了。

此类发电装置叫水力涡杆,国内有厂家在做。
http://www.lingfeng.info/cn/hydrodynamic_screw.htm

楼主:
水力涡杆适合水头小,流量少的场合;投资也小,还是绿色能源。

问社友一句,此类发电装置有前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