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运行不了!完全按照网上教程安装,都是说绝对可行,可安装后还是打不开。

楼主(2012-10-18):
完全按照网上教程安装,都是说绝对可行,可安装后还是打不开。求解。

网友A:
计算机名没弄上,或者是物理地址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名没弄上,或者是物理地址错了

计算机名弄好了,物理地址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机名弄好了,物理地址是什么?

不好意思把UG和proe的安装混淆了。
你检查遍许可文件,XP系统不应该有问题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把UG和proe的安装混淆了。
你检查遍许可文件,XP系统不应该有问题才对

n难道我的电脑中邪了?

楼主:
求高手指点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n难道我的电脑中邪了?

我按步骤装,4和6都装上了,实在不行重装下,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步骤装,4和6都装上了,实在不行重装下,很快

晕啊,我都重装了好几遍了,自认为没有问题。

楼主:
狂晕啊,自己电脑上装了好几遍都不行,在别人电脑上装了一次就能运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以前电脑是不是安装过ug,现在安装的是不是8.0的版本。

网友C:
都是许可证惹的祸。有可能没有完全破解好,有可能文件坏了,等等。我的6.0也是这样。后来我一装7.5试用版的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电脑是不是安装过ug,现在安装的是不是8.0的版本。

我安装的一直是6.0版本,一直不能用。刚刚装了4.0的版本一次成功,真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D:
把你的破解文件重新覆盖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许可证惹的祸。有可能没有完全破解好,有可能文件坏了,等等。我的6.0也是这样。后来我一装7.5试用版的 ...

我刚刚装了4.0版本的,一次就成功。

网友(点评):
你之前是不是装过?。实在不行就只有从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破解文件重新覆盖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我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别人的电脑上试装了一下,一次成功。我的安装方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难道说我的电脑真中邪了???

网友E:
你的系统不行。别人的系统可以。你把自己的系统换掉。用别人的系统盘装一次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系统不行。别人的系统可以。你把自己的系统换掉。用别人的系统盘装一次就搞定。

还是算了吧,现在有4.0版本的用着也可以,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点评):
KAICHENGGONG L 要成功了你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系统不行。别人的系统可以。你把自己的系统换掉。用别人的系统盘装一次就搞定。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4.0用着也不错啊,何必再折腾。

网友(点评):
既然折腾了就得把它搞好。要征服这东西!不能被他打败了

网友:
是计算机名错误造成的,有可能是在复制,粘贴计算机名过程中把计算名后面的句点给粘上了吧,这样是永远安装不成功的。

网友:
ug下载文件有个记事本,把this-host改成你的计算机名字,另存,注意别多空格,安装时调用该文本,装主文件时查看是不是和你计算机名一致。千万不能安装在中文文件夹内

网友:
以前安装的必须强力卸载掉

网友:
注:如果打不开,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许可程序,打开lmtools,启动服务程序。选择Start/stop/reread,点一下Stop Server,再点Start Server,最下面一行显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 就OK,然后打开桌面NX6.0。
网上找的和我上边的差不多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