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菜单栏工具栏显示异常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19):
刚装了UG 中文版,打开所有的选项都显示###。
换成英文版也有部分显示不正常,要怎么解决??
请指教~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UGII_LANG(变 english为simpl_chinese)

楼主:
试过,不行啊

网友:
重新安装,应该是字库缺乏

网友:
装OFFICE时候,字体没有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