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跟铣刀夹套(ER32那些)一样的夹持套筒,请教材料跟加工工艺

楼主(2012-10-19):
论坛各位大侠,小弟要设计一个夹持装置
类似弹性抓桶的东西
上一个夹桶我是用45#调质的,结果没用几下那些开槽的地方都断掉了
铣刀的那些ER夹套是弹簧钢吗?
他们是什么材料,需要怎么样的热处理,热处理后可以精车吗?
先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材料是35CrMo,高频淬火,现在有加工热处理后材料的刀具,但一般为磨削

网友(点评):
谢谢,我找到资料说65mn可以满足要求,我对比下,谢谢你了

网友:
用65锰专门做弹簧夹头的。

网友(点评):
大批量的用65锰硬度在50-55.

网友A:
也可选优质轴承钢SUJ2,直径不大的话,建议开3-4片硬度在4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选优质轴承钢SUJ2,直径不大的话,建议开3-4片硬度在46-50.

批量不大的夹的钢管工件直径在30-50之间,设备上的夹持装置
就想可以使用寿命长一点
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
最少也要用65Mn的,淬火后回火,开槽根部还要有圆弧孔

网友(点评):
正考虑用65Mn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