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980tdb系统x轴在加工中无缘无故跑偏

楼主(2012-10-19):
我只改了下程序,没动刀补,数控车床980tdb系统x轴在加工中无缘无故跑偏几十MM,已经发现两次啦。另外再问一下,机床有几天日子没做,坐标也会跑掉,听厂家维修人员说机床一段日子没做,机床开机是要回下零点的,可我问了下同行,他们的机床一段日子没做,机床不会跑偏,也不用回零点的,用的也是同一种系统。这机床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机床开机之后是必须回原点的吧   否则系统会报警的啊  根本没办法工作的  还是说是你的系统问题

网友(点评):
必须回原点有系统的!

网友:
先确认是绝对式编码器还是相对式~~如果是相对式每次开机都要回参考点~~如果是绝对式检查一下接地吧~~

网友(点评):
跟没接地有关系吗?接地倒是没接。

网友(点评):
就算有干扰,也不会偏几十MM吧?还是感觉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不能直接找售后修修吗?

网友(点评):
就是售后人员说的!

网友:
经济型的机床一般都是增量编码器的,开机后要回原点,再说了,好像也不怎么耽误时间吧。就回下原点呗。

网友:
接地都不接~~怎么可能保证系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