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无故跑偏几十MM,奇怪

楼主(2012-10-19):
我只改了下程序,没动刀补,数控车床980tdb系统x轴在加工中无缘无故跑偏几十MM,已经发现两次啦。另外再问一下,机床有几天日子没做,坐标也会跑掉,听厂家维修人员说机床一段日子没做,机床开机是要回下零点的,可我问了下同行,他们的机床一段日子没做,机床不会跑偏,也不用回零点的,用的也是同一种系统。这机床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和你的位置检测的传感器有关,有绝对位置编码器和相对位置编码器,绝对位置编码器不用对零就能判断出你的当前位置。
还和你的系统记录位置的存储器有关,如果位置记忆存储体断电信息就消失,那么同样还需归零才能校准坐标,就像电脑内存和U盘一样。
也和你存储器保持记忆能力的电池有关,如果电池没电了,信息也就清空了,就像电脑主板电池没电了一样。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兄台说的!

网友:
任何数控机床关机后,重新开机都要回零点,另外需要预热。

网友(点评):
法兰克系统不需要的吧?我们关机后就不回原点,开机后绝对坐标只差0.5丝

网友:
同感,厂里一台广数980tdb。报废率比任何一台机床都高,那里都不动会突然一个小几十丝。

网友(点评):
这个跟系统没关系,估计是X轴出的问题吧,全面检查。

楼主:
三轴的三菱系统不用吧!广数980TDB我也没回零啊!

网友:
有绝对编码器的床子就不用开机回零,和使用什么系统没关系。楼主修改程序是不是把坐标系搞混乱了?或者是模态和之前不一样了?

网友:
我用的就数广数980TDb的系统,此系统开机可以不回零。机床会自动保存数据。前提是:必需在机床停止运动后才关电,不然要跑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