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挂具如何降低生产成本

楼主(2012-10-19):
厂里需要一种挂篮,是用于离心旋转用的框架,一个品种一条流水线用30多个,为多层环状结构焊接而成,空心部分较多,也就是说一张钢板被切成环状后,留下的内孔板和边角料都没太大利用价值都浪费了,加上人工费,焊接辅料等等造价就有几百元一个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生产这种挂篮的。对与不对的方法我都大胆先提一下,比如铸造环状板、空心型材切片等等,又或者找合伙的做,自己要环状片材,合伙的要内圆板,以提高材料利用率。另外该挂具材料要Q235等低碳的,焊接后经受冷热交替变换,保证中心杆与各环同轴度变化不大,保证离心时不至于太大振动。下面是图纸,大家看看结构尺寸好帮忙出出招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材料不好找的话,应该考虑改改结构,比如侧拉杆改为扁铁,钻孔,上、下圈就可以用钢筋圈成环状,穿好所有扁铁后,焊接合口。看你具体使用情况了,举个例子而已。呵呵,好多改法都可以的。满足使用功能就好

网友:
园管切片怎么样?

网友A:
厚壁管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壁管切片。

厚壁管材有那么大的么?  外圆460 内孔375

网友:
中间切下的料应该还是有用的   可以联系这样的厂家 合作

楼主:
好像合作不太方便,厂里这种挂具一般做够了几百个就不会再做了,只有用坏了的再补做,加工数量不定,需求时间也不稳定,和别人合作就不太方便,还是想着完全靠自己能便宜点做出来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壁管材有那么大的么?  外圆460 内孔375

标准上有的,生产厂家没查到。你要自己找找了。http://wenku.baidu.com/view/3f63cefaaef8941ea76e056d.html

1、常用厚壁无缝钢管有480*50的,内孔单边大2.5mm。应该算是接近的了。
2、结构、流体用厚壁无缝钢管有450*50的,外圆单边差5mm.480*40的,内孔大了。呵呵
3、锅炉用后壁无缝钢管有种457*65的,不过内孔要加工去不少。

网友:
  • 棒材弯成圆形,焊接再处理
  • 圆环拆成两个半环,加工后对接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壁管材有那么大的么?  外圆460 内孔375

没见过这么厚的,但机械手册上确实有外径457的,你可以问问钢材供应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厚壁管材有那么大的么?  外圆460 内孔375

找到一家,不知道是不是忽悠,自己去落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家,不知道是不是忽悠,自己去落实吧。

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唉,其实我感觉改改结构更现实些。特殊材料找起来那是相当的费事,还经常被忽悠!楼主当心呀。尽量用常规材料解决比较好。改改结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太感谢了

结构上需要这么大的直径,才能满足离心机工作时的离心半径,我想结构上没有修改的余地了。

网友:
用扁钢在卷板机上面弯园,可能需要热弯了,以前看到有厂家把角铁弯成园环,等成圆以后再整平面,要求高的地方再切削加工、装配。应该属于冷作的范畴。

网友(点评):
大直径的风管,其连接法兰都是这样的:用4#、5#角钢冷弯成园环,再钻螺栓孔。我见国直径1米的风管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