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管子怎样制成?

楼主(2012-10-19):
这个管件是由φ37*1.5和φ19*1.5两支不锈钢管套在一起,使用要求要保证177和173度这两个角度。请问能不能一次性通过弯管方式制成?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方便的方式?

网友A:
没做过弯管工作。看图中90度那部分,这么小的半径,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弯?

网友:
内外两根管呀?怎么弯?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这样,两管中间灌锡定位,弯后加热,去掉锡。

网友(点评):
貌似不错的方法。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没有试过。现在我们做的是分段焊接,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以前,公司灌盐,灌冰试过,但是都不行。

网友:
有专门的数控弯管机,你这个完全没问题。
可以到弹簧厂去看看,上海弹簧厂就有好几台这样的设备。

网友(点评):
数控弯管机也不行,主要是两个管子要保证后面那两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弯管工作。看图中90度那部分,这么小的半径,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弯?

90度的那个是参考,主要是后面那两个角度。

网友(点评):
用模具压。

网友:
数控弯管机可以弯三维角度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3-01-25):
两管中间灌锡定位,弯后加热,去掉锡

网友:
肯定需要定位,有点难度。。。。

网友:
佩服6楼和10楼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零件 当时是在两端各加工一个用以堵头,灌充沙子后,用工艺堵头压紧后加热折弯的 ,若是想折弯的自然流畅且变形小的话最好是做一个工装。

网友:
忘了提醒了 工装的结构可以参考 制冷工折铜管路的 折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