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加工CBN刀片中的CBN含量反而较低?

楼主(2012-10-19):
我在多份资料里看到这样的内容:

“精加工CBN刀片中的CBN含量较低”

精加工刀具不是应该较硬么,为什么含量低反而用于精加工呢?

难道是资料写错了?

网友:
看针对什么工件材质,针对淬火钢精加工,CBN含量比较低。
精加工一般用细晶粒的CBN。
更多CBN刀具知识参考:www.hlcbn.com

网友:
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是这样的,精加工的CBN含量较低,大概在50%左右,
粗加工在80-90%左右,除此之后,还有就是粘结剂和颗粒度的不同,粗加工的大约在0.015-0.02大小,
精加工要细很多,在0.001-0.002左右,
个人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切削刃形状,由于低含量的颗粒小,在切削刃处理上可以做的比较锋利,适合于精加工.一般做成焊刃式的,
高含量的CBN颗粒较大,一般做粗加工,常见的做成整体式的或整个面的较多
2.晶粒大的,含量高的,有较好的导热性,而晶粒较小的,有较好的耐磨性,
3.可能是粘结粘的原因
另外现在PCBN一些新技术都在进展,比如,带断屑槽,中心孔,涂层的等,
请权威人士来解答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