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剪板直线度偏差太大,不知怎么办?

楼主(2012-10-19):
剪板机剪板时切边有时好的,有时直线度偏差太大,误差到5mm。1、刀具直线度、刀口间隙、压脚都正常没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
出现问题的位置是否有规律?

如果总是在同一位置出现,建议检查一下那个位置的压脚。

楼主:
没有规律,不过总是在中间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