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轴上的这个结构~

楼主(2012-10-19):
零件热处理状态为调质HB250-280
键槽左右半圆要求倒角。
这个是为了改善工艺吗?为什么与轴线平行的键槽棱角不倒角呢?
那位大师设计过这种结构或者见过?

网友:
这得问设计的人啊,一般键槽好像不倒角吧,因为键和槽有间隙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可能是方便把键放进去,但槽长和键长一般都是间隙配合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看 键联接先,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点评):
是为了避免在淬火的时候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看 键联接先,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点评):
自己去努力才可以使自己更灿烂。O(∩_∩)O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注意, 好好学习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这到底是槽边倒外角,还是槽底倒内角?融化?想象不出正常使用的时候如何会融化,难道是高温状态下的结构?

网友:
避免淬火时开裂,见识了

网友:
普通平键两端圆弧部位不受力,中间直线部分为工作段一般不可以倒角(如果直线部位倒角后承载能力变弱,因为扭力的作用点拉开距离了,等于增大了力臂,不可取),圆弧部位倒角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楼主图上的画法,倒角部位貌似在槽底呀,呵呵,很奇怪的样子,加工会有不必要的麻烦的。如果在上平面,还勉强可以理解,但在上平面的话,这画法貌似有点问题,也不是太好加工,上平面是相贯线。总之是不舒服!

网友(点评):
呵呵~我画的时候也感觉不舒服

网友(点评):
呵呵,那以你的理解倒角是在外圆柱面上还是在键槽槽底呢?

网友(点评):
感觉应该是槽边上吧?里面不好做,但说实话,好像这样做真不经济,效果不明显

网友(点评):
如果是在槽上边倒角,你这图画的貌似不对了吧?应该是外倒角,多出的圆弧线是不是应该画到键槽两端圆弧外侧呀?跑去里面怎么理解呀?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