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轴带动垂直轴,请教

楼主(2012-10-19):
水平方向这根轴每分钟的转数是2800转,垂直方向轴每分钟的转数是5600转,应该如何设计?不要伞齿。

网友:
二级减速箱就可以,选择输入输出轴垂直那种。里边第一级还是锥齿轮传动的

网友:
直接上个垂直式减速机吧,轻松加愉快,有现成产品,拿来就用!

网友(点评):
呵呵,是升速度

网友(点评):
喔,那就选个升速机吧,不怕散热倒过来用也行哈。

网友:
十字交叉传动的,有锥齿轮,有蜗轮蜗杆,还有什么方式?蜗轮蜗杆没法变速吧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传动效率也太低了,不惜考虑了,要不分别用两个电机驱动,然后用传感信号反馈动作,控制速度。不用伞齿很纠结啊。

网友:
为啥不用伞齿?

网友(点评):
伞齿玩起来有难度吧。

楼主:
减速机的成本偏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用蜗轮减速机可以。

网友:
伞齿啊,最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