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国外图纸转换,不知道怎么搞,请大侠帮忙急!

楼主(2012-10-19):
现有一国外图纸转换,不知道怎么搞,请大侠帮忙急!

网友A:
问题都不说清楚,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网友B:
看懂大概样子,这么小得尺寸,是英寸吧,钣金折弯再焊几个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不说清楚,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应该在他图纸上尺寸乘以25。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懂大概样子,这么小得尺寸,是英寸吧,钣金折弯再焊几个方片?

乘以25.4好多是小数呀呵呵。

网友B:
把材料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应该在他图纸上尺寸乘以25。4吗,

我们公司有时也拿外国的曲轴图纸,也是英寸的,都是要换成MM,因为好多有上下偏差的,我一个个尺寸算出来的,如果没有公差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按图纸比例画,画好后放大25.4倍,就是实际尺寸了。

网友(点评):
或者在原图图面上把计算出的mm单位的尺寸填上去,再输入电脑(重画一遍)。标注尺寸的时候按全精度标,以后方便修改尺寸精度的位数即可。只是那些钢板上的螺纹孔怎么办?难不成用英制丝锥攻牙再买英制螺钉上塑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材料搞清楚

材料是SUS304组件垫块特富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时也拿外国的曲轴图纸,也是英寸的,都是要换成MM,因为好多有上下偏差的,我一个个尺寸算出来 ...

你们尺寸也是有小数的吗呵呵,

网友:
标题栏里UNITS 栏标明了  INCHES  ,肯定是英制尺寸,换算到公制后一般保留小数点后3位,标注的公差值也一样转换.自己设计时应该取整,而且个位数尽量取0或5,只有特殊情况下取其他数字结尾,但这种制式转换,还是不要取整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尺寸也是有小数的吗呵呵,

有啊,比如图纸上尺寸5+0.01这样的尺寸,我要把5*25.4=127,+0.01*25.4=0.254,-0.02*25.4=-0.508,烦吧
                                     --0.02

网友:
换算成公制尺寸吧,如果是自由尺寸,没有公差的话,小数可以省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应该在他图纸上尺寸乘以25。4吗,

这得问自己!

网友:
没看出什么难度啊!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呀,换算一下,然后与配合件组装是否ok,工艺性能是否满足就好拉

网友:
国外喜欢把部件图零件图什么的通通放在一起
可以按照中国习惯拆分开成部件图和零件图
尺寸和公差等计算后标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