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螺丝的选择,给客户做套设备,一个小小问题难倒我了

楼主(2012-10-19):
最近,给客户生产套设备,其中一个小小问题难倒我了。

两块薄不锈钢板连接,要使用自攻螺丝。从市场上选的几款自攻螺丝,每每钉进去后,螺丝都磨平了。两块不锈钢板厚度均为2毫米。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牙比较厚的自攻螺丝啊?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达到生产要求啊?

谢谢。

网友:
铆不行吗

楼主:
要求可以拆卸的

网友:
不锈钢是不太好攻穿更何况4MM厚,两个方式1:用不锈钢的自攻螺丝,:2:不然先在两块板上钻小孔再用自攻螺丝固定。

楼主:
目前选用的几款螺丝都是不锈钢的,孔也有钻,就是不成

网友:
金属自攻螺钉本身就属不易拆卸,而且再装上的话强度下降

楼主:
最后我让工人扩孔,用M6的螺栓连接,只有这样了!

网友:
感觉lz这样做没按客户的要求

网友:
用“拉铆螺母”如何?不过还是要先钻孔的。

网友(点评):
看前面的帖子,正准备回复建议使用铆螺母时,看到了你的帖子。

网友:
拉铆,压铆

楼主:
客户不允许拉铆

网友(点评):
卡扣式联接是否可行

网友:
先打底孔,再用自攻螺丝,我们原来就是这么做的;不过看你孔多大,孔小的话,很费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可以拆卸的

可以拆卸的话
肯定用普通螺丝最好
为什么要用自攻螺丝?

网友:
为什么不在机体上打眼攻扣,在上螺丝?

网友A:
既然要拆,可以考虑打孔翻边,攻丝。或焊个螺母。
自攻看着便宜,客户拆几次废了,就会认为产品品质有问题,这样隐形成本更高。
估计说了也白说,对中国老板来说,便宜是第一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拆,可以考虑打孔翻边,攻丝。或焊个螺母。
自攻看着便宜,客户拆几次废了,就会认为产品品质有问题 ...

哈哈,让这位兄弟一言中的。翻边,攻丝,焊接螺母,这些方案都有提过,客户是个暴发户,就觉得自攻螺丝最省钱。
有很多时候,咱们做技术的,是很难得!

网友:
要专门定制,牙的硬度要高,截面是三楞型的。

网友(点评):
兄弟,你指的截面是三楞型的,就是我们通俗的三角型的吗?呵呵。。。。

网友(点评):
应该是 的,我们厂用过 ,要加硬的

网友:
板太薄啦,螺纹的丝不够,采用铆接吧。

网友:
螺栓联接不是挺不错的嘛,可以拆卸呀也方便

网友:
应该是底孔放大点,自攻螺丝硬度提高一点就可以了吧,经常拆卸肯定不行。

网友:
压铆螺母,拔孔可以做到

网友:
翻边孔攻螺纹

网友:
当中一块焊个螺母,不就可以对锁了吗。

网友:
2mm厚的不锈钢板,攻M3的牙也可以用吧,

网友(2012-12-06):
打了小孔 还攻不进 哪就是自锁螺丝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是客户不懂胡来,这种情况怎麽能迁就客户呢?如果真的有必要这吗干,不如定制碳钢淬火的螺钉。

网友:
这个貌似用铆钉就好啦!需要拆卸完后接着铆

网友:
那你用的自攻螺丝是什么材质的?你想想,不锈钢的硬度如果大于自攻螺丝的硬度,那自攻螺丝的牙自然是没有了。这好比车床工作原理一样呗!

网友:
又学到东西

网友(2019-01-02):
引用 楼主:
目前选用的几款螺丝都是不锈钢的,孔也有钻,就是不成

这两巴掌,,漂亮

网友:
选用高强度自攻丝

网友:
自攻螺钉的品种和质量千差万别,总有一款能适合

网友:
金属  你用自公司?作死吗?

网友:
必须要求两块板两面是平的吗

网友:
钣金抽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