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槽钻阶梯处经常粘屑怎么办?

楼主(2012-10-19):
各位大侠,直槽钻阶梯处经常粘屑怎么办,有时齿背也粘屑,客户冷却液浓度确实很低,由于客户不想提高冷却液浓度,所以现在只能从刀具方面考虑

网友:
是刀具产生了磁性吧,提高冷却液压力,减小冷却喷嘴口径,使冷却液出口速度增加,始终对着所钻孔孔口喷射,刀具带内冷会好一些,内冷压力一般0.8MPa

网友(点评):
内冷压力一般3Mpa吧。

网友:
用超细微粒的刀具材料,增加刀具前刀面的光洁度,提高切削速度,

网友A:
如果以上条件现场都不太好操作实现,提高线速度试试,楼主可能是加工铝合金材料吧,
下次把现场情况说详细一点,这样有利于大家帮你分析和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上条件现场都不太好操作实现,提高线速度试试,楼主可能是加工铝合金材料吧,
下次把现场情况说详细一点 ...

嗯,就是加工铝合金的,缸盖

网友B:
加工吕有积削瘤我们做刀具的常常碰到。以上几位哥说的都挺好的,可以选择超细颗粒钨钢刀具,提高转速和进给,增加刀具的前角,提高刀具的锋利度和刀具刀口及前刀面的光洁度,如果还是解决不了,可以考虑在刀口镶PCD刀片包用几个月。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吕有积削瘤我们做刀具的常常碰到。以上几位哥说的都挺好的,可以选择超细颗粒钨钢刀具,提高转速和进给 ...

感谢

网友C:
四条措施:
1,提高线速度;
2,加大进给;
3,提高切削液浓度;
4,提高切削液压力。
一旦发现钻头粘屑了,一定要取下来,用,400-800目油石把粘在刀上的铝屑磨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条措施:
1,提高线速度;
2,加大进给;

很好的建议,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条措施:
1,提高线速度;
2,加大进给;

提高 冷却液的浓度该怎么理解?
是不是  就是说兑的水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高 冷却液的浓度该怎么理解?
是不是  就是说兑的水少了

铝合金加工,切削液浓度一般8-12%,每天早上操作工测量浓度。

网友(2024-01-17):
楼主,盲孔加工,刀具无内冷该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