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材质改进对密封寿命的影响

楼主(2012-10-19):
 机器本身存在气缸中心与十字头滑道中心不对正的先天不足,使活塞杆偏斜、振动,对填料影响很大。开机时间不超过15min,温度可升至80℃,新换填料磨合时间达一周,有时需要返修。填料密封环从厂家来货是单开直切口,因此第一个填料室漏量小,压差很大,故磨损很快,很快失去密封作用。依次磨损失效很快。而且密封环内、外环容易脱开。密封(yljxmf.com)环周向开口间隙太小,一般内环s=lmm,外环。这种情况下压差很大,磨损很快,内环还会箍在活塞杆上,造成内外圈的轴向位移,严重时会拉伤活塞杆。密封环与密封盒端面间隙a太小,一般0.14mm,使密封环与填料室压力很小,且环轴向热膨胀受限,与填料盒端面摩擦不能使环与杆贴合,胀死漏气,密封作用大大减小。活塞杆表面处理不干净,易划伤密封环内环,造成密封不严。填料函盒底面未磨平,造成间隙过大而漏气。弹簧力太紧,密封环升温后无法自由膨胀,磨损加快。
  改进措施:通过机加工尽量调正气缸与滑道中心,减小中心不对正引起的偏磨。对没有开口的整环开成斜切口,也可开成两瓣式斜切口,增加漏量,减小压差,减轻磨损。将切口磨平毛刺,防止局部刮磨黏附。斜开口的密封环内径磨损后可稍微自动补偿量,改善密封。密封环内环开口量:。密封环外环开口量:。按标准研磨好密封环的上面端面使a值在标准范围内。。式中α1、αh―――密封环的水平、垂直方向热膨胀系数;△t―――密封环的温升;D、t―――分别为密封环直径、宽度;h―――一组密封环厚度。密封环内外环改为斜开口后,为改善磨损补偿性将结构再改进,两只密封环切口错开,这种结构即可防止内环热胀阻力大,发生黏附,又方便安装,热补偿、密封性能都有了大大改善。在安装前打磨活塞杆表面毛刺,把表面清理干净,不能粘有任何油污或硬质尘屑。填料函底面研磨光滑,使密封环与其底面密封良好。调正弹簧长度,使弹簧系紧力不要过紧,保证密封环自由膨胀。把循环水冷却改为新鲜水,所以冷却效果明显好转。组装填料函之前,将活塞杆涂红彤粉套上密封环,检查贴合面情况大于70%,达到要求后再装配。新填料密封环更换后,为了缩短磨合时间,使用点温仪随时测量温度,将温度控制在55℃-60℃之间。
  永利机械密封件厂是专业生产机械密封件的厂家,对密封材质的改良也有非常多和非常 好的办法,如果你对机械密封件有需要的话 欢迎来本厂选购

网友:
打广告 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