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具怎么加工?

楼主(2012-10-19):
请教,这个模具怎么加工?

网友:
镶块,一个扇叶一个镶块是否可行?

网友:
是分体的吗?是可以向楼上说的镶块,不是直接加工出来。

楼主:
能不能整体加工,这样尺寸精度容易保证。

网友:
如果非要做成整体的,可以在铣床上加工,不知你的模具直径是多大,所以说只能提个建议

网友:
车好后再线割

网友:
线割不如加工中心做吧

网友:
整体的话,加工中心做

楼主:
直径不大,300mm吧。
车好后再立铣床加工,行不行?

网友(点评):
铣床不好加工。刀具有干涉。要整体就用加工中心做。

网友:
还是用加工中心做吧!

网友:
一定要整体加工,否则后期的动平衡很难过关的!

楼主:
如果车-铣,整体加工,还是有难度的。
这是加工第一个时的情况
每个之间加上退刀槽。

网友:
加工中心做

楼主:
加工中心比较贵

网友:
铣床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铣床加工同时加工四个斜面,会不会干涉

楼主:
谁能提供整体加工的方法,最好是铣刨.

楼主(2013-01-25):
镶块,一个扇叶一个镶块

网友(2013-03-17):
只要能解决清角问题,用什么加工方法都可以,粗加工可以铣,再用电火花清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