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板最小能折多长的边,7mm长的能折吗?

楼主(2012-10-19):
3mm的板最小能折多长的边,7mm长的能折吗,这个是不是取决于下模的开口宽度呢?

网友:
恐怕不行吧,最小也得四五倍板厚啊

网友:
方法很多:1、折好了再切多余的部分,2,在折弯线处开槽再折。

网友(点评):
方法一缺陷在于修件精度对于客户尺寸是否有影响 方法二缺陷在于开槽处承受力减低

网友:
倾向于楼上第一种方法但要充分考虑到外形和尺寸

网友:
可以开个槽嘛

网友:
1.5mm  最小能折6mm,  2.0最小能折8.0mm ,3mm的最小可以折12mm。,这是我们公司的加工能力

网友(2016-06-07):
能折,用V槽小一点,伤V槽而已,展开尺寸也要变更,数量多建议单独做V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