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该如何做 ?铝材质

楼主(2012-10-19):
如上图,3mm厚,铝材质,如果用铝板折弯是否可行,一面上有凹坑,深度是2mm。长宽大约83 60mm。
数量在一千以上的话,大约成本多少呢?折弯的位置不能有裂缝或者褶皱,表面要求平整。如果有上海或者周边的兄弟可以做,可以站内联系下,我自己的产品,最好能给个报价!
先行谢过!!

网友:
大虾学玩‘苹果’了?国人一般不玩这种消耗材料的工艺,米国因为铝多,各种铝种类繁多,可以要求‘米铝’提供某特型铝,国人没有这个条件,

你这个工艺,一个是可以冷挤压,但对模具要求高,设备费用也高,

再一个就是折弯并加工的工艺,有没有皱褶,看你用什么材料,完全可以控制,没有问题,

主要是量忒小了,估计没人愿意做,

网友(点评):
这是个小产品的零件,先做1K试水,后面有多少看情况了!这个产品市场容量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后面怎么样谁知道呢,呵呵

网友:
量太少了,准备的时间都比生产的时间长

网友:
一次成型?

网友:
我可以做

网友:
有专用型材

网友:
这个可以用冲压和折弯等扳金成型的方法,不用考虑机加了,

网友(点评):
得铣端面,有凹槽的。

网友:
MARK

网友(点评):
不兴这种水法,自己点个收藏就可以了。

网友:
折弯角会不会裂开啊

网友:
直接压铸,然后再抛光。只不过前期费用太大。做个模具要上万了。

网友:
油压机压凹坑,剪边,弯形,不会开裂的,量小就不知道了可以铣凹坑再折弯

网友:
上立加啊 看起来很简单 多倒几次压板就成了

网友:
直接冲压呗。

网友:
前期打样主要是模具的费用,我知道有个人能做,航天口许多要求很严带密级的模具都是他做的,倍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