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表面发灰,装在机器上不好看,如何能带点颜色,好看点

楼主(2012-10-19):
现有个铸铝件,就是一般铸铝,不是压铸,半个手掌大小,上面有槽,孔,镂空部分,没做表面处理,表面发灰,装在机器上不好看,我想可否处理一下,能好看点,最好带颜色,用什么工艺好啊?

网友:
可以的,我之前去那个铝阳极处理工厂。看到那些零件就被他们喷了颜色,很光滑的!

网友:
喷砂后氧化,做出来闪晶晶的银白色,很漂亮!

网友:
阳极氧化处理咯,颜色可以有银色、黄色、棕色、黑色··· ···
还有个既简单又省钱的办法--买罐自喷漆,自己喷一下,喷之前记得一定要把零件用溶剂清洗干净

网友A:
喷漆,不能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不能氧化

铸铝不能氧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铸铝不能氧化吗?

也不是说铸铝不能氧化,其实只有硅含量高的Al-Si合金不能做外观类的阳极氧化,因为铝硅的共晶化合物很难同步氧化,但是可以氧化成深灰色的,不能染色,颜色稍稍有点不均一及外观不行。

Al-Mg的铸铝可以正常氧化染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铸铝不能氧化,其实只有硅含量高的Al-Si合金不能做外观类的阳极氧化,因为铝硅的共晶化合物很难同 ...

谢谢啊,铸铝具体牌号是ZL101,能做氧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铸铝具体牌号是ZL101,能做氧化吗?

因为Si含量有6。5~7。5%,不建议做外观装饰性的阳极氧化,可以做纯耐磨防腐蚀的无外观要求的氧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