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水粘动物毛刷?

楼主(2012-10-19):
我们做了一个刷子,要在根部用胶水粘上,防止掉毛,用的动物毛,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楼主:
胶水的渗透性要好,502粘的效果不好,AB胶渗透性不好,还要什么胶水比较好啊?

网友:
用绳子。。。和一般用的刷子。。

网友:
用火烫糊呀

网友:
101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热熔胶试试,应该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