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材料做根风机主轴,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10-19):
大家好,懂热处理工艺的给点意见,我想用35CrMo材料加工一根风机主轴,加工完成后进行热处理,如何处理?能达到什么样的参数?(硬度、塑性等)

网友:
首先得是锻件,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不能随便用圆钢加工,非常危险的,

热处理就是普通调质,不需要其它东西,这个不复杂,前期后期加工热处理部分,工厂都有热处理规范,找一个看看就知道了,对于35CrMo,机械厂有标准工艺卡,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看大侠的评论才留意锻件与铸件的区别,原来百度百科都比我知道的多,惭愧

网友(点评):
大侠同样是35CrMo锻件和圆钢计算的时候,锻件按什么标准?

网友(点评):
重要的轴类必须用锻件,锻件还分好多等级,与锻比有关系,假如用圆钢,就没有必要用这个材料,用45钢就可以了,圆钢,看是哪里的,还要看压缩比,高压缩比的,强度计算基本差不多,但疲劳性能比锻件差,计算折减

网友(点评):
具体说计算标准,要看那个厂家的规范,比如米国机械厂,有从钢坯到成品的一个系列规定,强度与疲劳按那个步骤计算,中国的大厂子,比如重机厂,也是类似的,对35CrMo也是从冶炼到锻造到加工,有一个系列规定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大侠。

网友:
工业大风机主轴,主轴(L=3-9m,2R=300-600mm)锻件35CrMo/42CrMo,调质;厂里自己有个热处理标准表。或45,渗透性差,做成空心主轴。

网友(点评):
每个厂子根据自己的工艺流程都有自己的规范,并且都略有差异,

网友(点评):
这些材料,也不自己查查,百度百科都有吧

网友:
35CrMo,我们曾做过车轮轴,Φ170车轮轴,调质:HB229-269

网友:
我想用有限元分析一下疲劳寿命,上面要材料sn曲线,可是我却查不到相关的资料。